(分享)夏普 LC-30HV4灯亮不开机的维修一则

楼主(2011-06-17):
一台夏普LC-30HV4灯亮不开机,查待机6V电压,按任何键没反应,考虑该机的电路保护会锁机的问题,于是先进入总线解锁:方法是同时按住INPUT键和VOL-键再开启电源就可进入,再按我附上图方法清零和初始化即可。此时经解锁后可以开机,但一出画面就马上保护黑屏并闪四次灯,朋友不要以为是高压背光板保护了,查四次灯的错误代码是风扇电路有问题(或风扇不插入和不转),经检查是不转,拆下加入油再开机就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