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显卡掉电了。。。。悲剧中

楼主(2011-06-17):
一台R50显卡虚了,以前已经被上家焊过一次了所以想直接拔下来植球,一般我们拔桥用的都是300-300-150的曲线今天却没反应。。。又把温度调成300-330-150老天啊还是没反应啊。。。没办法最后直接用风枪加热拔了下来发现里面灌满了胶最可悲的是中间调了一圈的点。。。我用烙铁去胶又去掉了n个点,悲剧啊。。。。
想问一下各位平时是则样去胶的特别是灌满的胶

网友:
我看不懂曲线只看温度    我到最高温度是   灌胶的那一种 265到270之间停了有7  8秒吧然后用镊子用点力播起来的  力道自己感觉    我是觉得锡珠肯定融了 所以用点力了播起来了 一个点都没掉   我做的是南桥

网友:
有加胶的一定要量力而行的。 弄得好不会掉的。弄得不好就掉点了。

网友:
直接再BGA上 温度要高点 火候拿稳

网友:
手感的问题,黑胶的你要向下按芯片,当有细出来的时候就是融了,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