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星740N显示器一例

楼主(2011-06-17):
今日接到客户一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开机无指示,根据徐班长教我们的指示灯不亮,查电源部分输出正常不正常,于是拆开,看到电源板上的电容鼓包了,先不管别的换电容,换了电容后还是不亮,接着测12v 5v没有输出,查300v滤波电容有,后极电压就没有了,量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发现DM0465R这个芯片的2 3脚导通了,查了一下PDF,2 3脚不应导通,接着换了DM0465R,故障排除,测12v5v正常,插驱动板等,开机正常了

网友:
三星的次级两组电源滤波电解质量不佳 此为常见估障 建议将次级所有电解全部更换为优质低阻电解 如日产 黑金刚 红宝石 以及松下 等等

网友:
常见病了 呵呵呵 电容是最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