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有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1-06-17):
有一个HP520,有时开机正常,只要能正常开机你一直用几小时都没问题,但有时开机就掉电,掉电的电流每次都不一样,有时0.45掉,有时0.25掉,有时0.13掉,有时0.08就掉了,更有0.06就掉,问下这要怎么下手啊,CPU供电芯片换过,主电源芯片8734A加焊过没换,8734A的电容MOS管都过焊,一般掉电都是到固定电流掉,那样比较好判断,求解决思路,,,

先谢谢了

网友:
掉电后反复加电看有没有哪组电压没有出来。如果全部出来就查PG信号

网友(点评):
0.4时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掉电后3 5V电压如何?

网友(点评):
3 5V正常,可以再次上电

网友:
先烤板吧,有时候烤一烤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U试试.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U就正常了

网友:
注意看下工作时的3V,5V。这两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也可能是FBM不良了

网友(点评):
是GBM南桥,,,

网友:
HP 的发热高不高啊?

网友:
绝缘没搞好   打铁  造成的电压 不稳

网友:
是SLP S3#信号不稳定,换了SB就好了

网友:
路过看一下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吧,U没有过吧

网友:
掉电,看看充电芯片吧,还有IO,我修过一个换IO好的

网友:
南桥重新做一下

网友(2011-07-22):
我这也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但取掉CPU不掉,上假负载也不掉,CPU也换了,还是一样,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