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F91G+ 十来分种后自动黑屏,电源板温度很高?

楼主(2011-06-17):
BENQ PF91G+ 十来分种后自动黑屏,电源板温度很高?
黑屏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主要查5707 MOS管不良,或者按键漏电

网友:
学习 等待解答

网友:
高压板 或灯管老化

网友:
我们这儿有两台LG的显示器,用35分钟后就自动黑屏了,跟你说的症状差不多,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般如果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板会亮得这么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