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 DDR2的主板无时钟,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1-06-17):
七彩虹N61 DDR2的主板无时钟,给个维修思路。在CPU假负载,内存打阻卡的时钟测试点都测试不到时钟电压,此板为单桥主板。请大家给个维修的思路,这个板的时钟是由什么产生的?思路求解!

网友:
时钟在桥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请问时钟测量时对地电压应该是多少算正常,如果真的无时钟电压输出是不是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所以的时钟是由这个单桥给的。

网友:
CPU假负载上面的测试点,两个时钟点的对地电压应该为多少V,我测南桥到CPU旁边的时钟线路的电压为2V左右,经过一个电容耦合后就只有0.1V了,两条时钟线都是这样我感觉是不是CPU旁边通往桥的两个电容坏了。

网友:
amd的板要用示波器测时钟,有波形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