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58复印机问题

楼主(2011-06-17):
夏普158 复印机  复印的时候老是卡纸
总是卡在定影上下辊的中间位置
把定影部分拆下来看看 没有发现问题
上机还是卡纸  然后拆下定影下辊
看见一个类似铁片的东西已经掉了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卡纸 会不会和这个铁片有关系呢

维修陷入困境中......待解.....

网友:
坐自己的沙发

网友:
检查一下分离爪部分有没有掉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离爪已经掉了2个了  但是好像没到分离爪的部分就卡住了

网友:
我有个旧的佳能,换个出纸传感器试下,再就是清洁一下分离爪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纸传感器 在哪里呢

网友:
套在上定影辊的齒輪更換掉吧

网友:
定影下辊 的下面 有一个类似白色的铁片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已经掉了  拿下来了  机器就能正常复印了
但是那个白色的铁片是干嘛用的呢
好奇中
...............................

网友:
应该是分离抓,

网友:
估计是分离爪子的外呢体呢

网友:
那个东西是导纸用的 掉下来肯定卡纸 把他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 原来是导纸用的  我装了之后还掉下来
用胶水粘不住

用胶水怎么有用 这里是高温180°的 需要用AB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胶水怎么有用 这里是高温180°的 需要用AB胶之类的

AB胶和502差不多吧

网友E:
那就不裝吧,我通常都是拆掉它不用,免得抓破下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裝吧,我通常都是拆掉它不用,免得抓破下辊.

不装怎么行 设计出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
换个出纸传感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裝吧,我通常都是拆掉它不用,免得抓破下辊.

我也没装  先凑合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怎么行 设计出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东西的作用

我也知道肯定有用   但是装上就卡纸  俺也没办法啊

网友(2011-07-17):
检查一下分离爪有没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