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时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主板了七彩虹N61DDR2的,开机跑C1代码就不动了),我在假负载上面测试CPU的两个时钟点对地电压都只有0.1V左右(我也不知道正常应该是多少V的)。两条时钟线路是由单桥内发出,经过一对耦合电容和一个电阻后进CPU的,我用万表量电容的另一端电压都是2V左右,过电容就只有0.1V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请指教。

还有个问题,内存上的时钟是不是要上CPU后加电后才能测试得到?我跑线路发线内存的时钟线路全进CPU了。

网友:
NV的桥吗?上U后测量CPU座边电容两端正常的话0.9以上AM2的.7750  .4-0.7左右.现在是不过内存线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负载问题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