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的高格式化和低格式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楼主(2011-06-17):
我用的系统是WINDOWS7,想在该系统下创建系统映像,可是我的逻辑盘驱动器是FAT32系统文件,不能创建映像,要求必需NTFS系统文件才能创建映像。用该系统下的工具更改后,创建映像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没有操作对,而且我把另一个盘用右键点击该盘格式化后也不能改为NTFS系统文件各式。大概可能是我安装了一键盘还原的原因吧,可能里面有程序在运行不能改。是不是我格式化不对的原因?请该论坛里的高手师傅们能讲一讲台式电脑用的硬盘的高格式化和低格式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解后,能更加的理解处理电脑的一般问题。谢了!

网友:
FAT32格式的文件可以创建系统镜像啊, 你是在硬盘里系统下运行GHOST, 还是U启PE 下

网友:
我的C盘NTFS,其它几个FAT32格式。

不干别的没问题

网友:
两种原因,第一,装好的win7做镜像,镜像文件会大于4G,Fat 32不支持,换成NTFS后,一键备份时Ghost 是不能自动创建文件夹的,需要手动创建符合你使用的一件备份还原软件的文件夹

网友:
系统下用DISKGEN 可以建立大于20G的FAT32的磁盘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铜牌维客您好!
    我说的是用WINDOWS7系统强大的自带的备份来备份创建系统映像,如果是FAT系统文件的格式是不能创建系统映像的。我那一块硬盘就创建过系统映像,至少也要40GB容量才能创建系统映像。是创建成功了的。但是没有使用过。因为系统没有出问题,当然就不会使用它了。但是也不会使用。

网友:
CMD,回车
convert x:/fs:ntfs

网友:
高格式化 是普通格式化 低格是在DOS等工具下格式化 效果不一样

网友:
低格是值得重新写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