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笔记本液晶屏LP141WX5-TLD1也出现翻新的了!!

楼主(2011-06-17):
    昨天从网上订了一块LP141WX5-TLD1的LED液晶面板,今天收到货了,一看屏是新的,标签是101291,挺新的。可屏的主控芯片确是0915,屏的生产日期不可能和主控芯片的生产日期相差近两年的时间。同时在屏的序列号上,生产年份也是09年,所以确定该屏是闪屏门的那批货,决定将屏退回。
   事情还没有处理好,明天上传图片,请大家提高警惕!卖家的旺旺号暂不上传。

网友(点评):
就像很多人不敢买 LP 的 141LCD 一样 ,其实市场上真有 2010年 9月份出来的 LP屏 。改良的!!! 主要看屏电路板的日期 ,不会错的 ,估计那个抹掉 ,在印刷,难度有点高

网友:
LG的屏有阴影,有些懂行的客户也不愿意要。三星的应该全是翻新屏,AU的屏个人觉得质量也不咋的,奇美的标签太简洁,给客户看的时候客户还以为是山寨屏,卖不上价格,所以这种屏我都是换BOE的。

网友(点评):
你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我换的是中华屏

网友:
我来学经验的,不错,听楼上几位大神,学了几招。

网友:
LG的液晶面板即使没有生产日期条码,从序列号也可以看出生产日期,如上面的14195N*****,其中的141是代码14.1寸屏,95是09年5月。如果是ABC则代表10月,11月,12月。而这块翻新屏的生产日期条码上贴的却是非曲直101291,第五六位应该是生产日期,91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产日期。根据1012的话,屏的序列号应该是1410C,而不应该是14195,所以确定该屏是翻新的。

网友:
明天给大家上传正品的条码和标签,让大家学习一下,防止上当,在当今假货假芯片假芯满天飞的时代提高生存力和战斗力。

网友:
国情决定一切。。。。。。。。。。

哎。说到根本上去了。
兄台说这句话是充满了辛酸啊。

网友:
这种LED多半是LCD改成的

网友(点评):
那不是要改面板,好像面板完全不同的。

网友:
我晕
改装的人吃多了没事干
LCD的,可以卖400多
LED的,才卖280左右

闲的蛋疼,改完以后,赔了130元,还不算改装成本

网友:
学下经验,长进了。

网友:
如果标签写090129,芯片是0846,板是2007的,141 lg 屏。。怎么看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可以多说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擦亮大家的双眼

网友:
回复 网友A:

07的板子。08年的新片。09年出厂         嘿嘿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我买屏的时候还真没有注意过.只是装上去OK就行了.

网友(点评):
大家好像是这样的,也没去关注多少。

网友:
LG的液晶面板不是不能用,主要是08,09年闪屏门的那一批屏不能用。11年和10年的可以用,已经解决问题了。正常情况下,芯片的生产日期和液晶面板的生产日期也就相差两三个月时间,不可能相关差一年多,这是规则。PCB板的生产日期倒是有可能时间早一些,上面的日期有的是设计日期,是在设计图中就有的。

网友(点评):
可能也有特别情况吧。

网友(点评):
08.09年是哪批呢。钱两天还被朋友骗的买了一片09年的

网友:
这种屏换个别的牌子的嘛

网友:
我原来换的LG的屏幕就闪啊 就是那批闪屏的  后来我都没有做LG的屏了

网友:
我们电脑城翻新的才240

网友:
应该是翻新的,说实话一直没这么留心,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27楼说的对,列驱动模块是6个的,是不闪的。列驱动是3个的,一般都是闪的,生产日期08和09年。型号有LP141WX3-TLN1,LP141WX3-TLN2,LP141WX3-TLP1,LP141WX5-TLD1,LP141WX3-TLP2,LP141WX3-TLQ2等。

网友(点评):
这个最容易辨别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