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KTC 19寸显示器!

楼主(2011-06-17):
昨天接了一台KTC 19寸,客户拿过来检查不通电,客户说昨天晚上打雷了早上就开不了,我就拆机检查电源板,没有输出,检查300V电压有,于是我就换了一个IC ,IC的型号是203D6,更换后电压出来了,但是很纠结,5V变成7V,14V变成17V多了, 接上负载也是一样,有哪位高手可以说一下到底哪里问题,还有一台就是,不接负载电压正常,接上负载电压变高了,驱动板试过正常的,怎么解决。。。

网友:
上电吧 没事 加上负载  就不一样了

网友:
光耦换了就好了

网友:
更换TL431,光耦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有的电源板很怪,什么IC,光耦,开关管,小电容,电阻换了,都不好

网友:
像被雷电打过的显示器只要换了一般的明显的东西后还是不行的话 ,特别是电压偏低偏高或电压跳变的这种板子能修好的几率都不高 ,没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网友:
主要还是查光耦反馈部分。比较光耦在电压变化时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上次修一个雷击液晶,也是电源板没有修好,后来果断的换了一块板给他。不过很郁闷。雷击的不怎么好修。

网友:
多数都非一两个零件坏!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但是电压下降, 不加负载正常。该换的全换了还那样 没办法换板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来自于稳压取样和稳压控制电路。在直流输出、取样电阻、误差取样放大器如TL431、光耦、电源控制芯片等电路共同构成一个闭合的控制环路,任何一处出问题就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