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非常奇怪的显示器毛病

楼主(2011-06-17):
联想品牌17寸老显示器了 显示器一闪一闪的  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  然后用手用力拍一下就又可以了  马上关显示器  再开显示器就可以 过一会 又故障一样  虚焊吗  查了一下 没虚焊   晕死  难道这显示器 就是欠打吗   各位前辈 给点意见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缩小范围慢慢排除

网友:
楼主应该先检查电源板输出,加焊高压板电路。。

网友:
看你说的样子应该是虚焊,最好把机器型号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有好多机器有通病的。就可以告诉你修什么地方了。

网友:
左手焊锡丝 右手持铬铁 从220v交流进来开始 加焊整流桥 开关变压器初次级 电源开关管 次级整流管 次级滤波电感 结束 耗时约两分钟 哈哈哈 发热元件大元件普焊法

网友:
全部焊点加焊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呵呵 谢谢你们哈    问题解决了  就你们说的 左手肉铁  右手焊锡  搞定

网友(点评):
既不费时又不费事 又快又好 哈哈哈

网友:
地毯试加焊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多半还是有虚焊或接口不良的情况。

网友:
我遇见一个是 线被机壳夹住了 一碰好了 一会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