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HP本的难题啊!

楼主(2011-06-17):
HP V3500,上电到,0。32A,然后掉电到0A,拔掉电源,等一会儿之后,再插上后,开机,故障还是掉电。拆机测MAX8734,发现V+正常,LDO5也有,只是LDO3没有电,掉电后,LDO5是0.34V,关机后测LDO3,对地了阻值只有0.01欧姆,(注G56是通的。)于是查 3D3V_AUX_S5,它的并联支路有好多条啊,一条条断开查,未果啊,请高手指教啊。file:///C:/Users/Tig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35237289/QQ/WinTemp/RichOle/@OUWY2R7HYS7@XUN]E%25Y%7D%25N.jpg

网友:
图纸都没有发上去呀,发上去可以看看。。。

网友:
发不上图,只好发个附件了。

HP_V3500 MCP67.pdf

网友:
MAX8734拆掉后,测LDO3也是对地阻值是0.01.

网友:
看看LDO都给哪里供电了  应该是有短路了

网友:
查LDO线路到了哪里.

网友:
KBC坏了。换掉

3D3V_AUX_S5变为了3D3V_KBC_S5了,这一路没查啊,所以没查出kbc短路啊。谢谢!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有遇到 KBC坏的

网友:
补充一句 这个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没看到图呀

网友:
烧一下,很容易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掉电了,怎么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是KB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这个供电,是给一个并联的电路供电的,并联电路有好多条啊!

网友:
把8734吹下来,用3V烧LDO3那个引脚。001不一定能烧出来,但必须烧了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是KBC短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办法真不错,具有通用性。我已经查了,是KBC的问题啊。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