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 C51S 板

楼主(2011-06-17):
客户送来C51S板,说是神舟台机的,不跑码。上ATX电源,待机摸合成桥[nf-6100-405-n-a3]烫手。此板用的是移动AMD754的CPU。打83301给桥供电的4P对地已经是008了,估计是桥坏,刚好手上有这个桥片,重新置好球,换上对地已经OK,1.2v的电压也正常了。触发没反映。IO是83627。测量开机针上只有0.3的电压,83627的68P也只有1.1的电压,明显不对了,没有图纸,开始跑电路。在开机排针和PCI排的夹缝里找到和开机排针相连的702 MOS。测量702的G和开机排针相连,D和83627的68P连接。702的G脚和电阻连接 电阻的另一端有3.3的电压。在板上大体测量了下702,感觉坏了。下掉实际测量发现其确实坏掉,换上702后,开机针上恢复了3.3的电压,D脚也来了2.5的电压,触发正常跑码一路点亮。下图为待机下跑出的大体示意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桥的型号写错了,应该是nf-6100-450-n-a3吧?
另83627是高电平开机吗?我随便找了个图,分析应该是低电平开机

网友:
第一桥的型号就是405(不上图片了--除非桥片上出厂字码打错)。第二 你看清楚我画的模拟图是高电开机还是低电开?----想想MOS的工作。

网友:
所谓高电平开机和低电平开机并不是指的开机针上的电压,而指的是IO的开机脚位电压,从你的图来看,常态时MOS的G极是3.3V,怎么它的D极是2.5V的电压,难道它工作在放大状态吗?应该是0.几V才对,从你的图我理解为按开机MOS的G变低,D变高,也就是说D极给出一个高电平脉冲给IO的开机脚,所以我理解为是一个高电平开机。不然,你的图就是错误的。
又或者MOS的G并非接在3.3V上,也没有直接接地,而是按开机使它接到3.3V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是我没说清楚 那个2.5是待机的

网友:
83627低-高-低触发,DHG是高-低-高。
楼主图有画错吧。G为3.3 S接地。D不可能还2.5.

网友:
因为板修好拿走了,现在想来那个电压是下掉702后待机测量的。谢谢斧正。请有这个图纸的(C51S)朋友发上来。

网友:
开机钍断开瞬间不就是高电平了吗?

网友:
没资料不知道怎找,找个技嘉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