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突然坏了

楼主(2011-06-17):
一块华硕p5s800-vm主板开始使用正常,闲置了两天,头次开机电源和CPU风扇运转正常就是点不亮,关了再重开风扇也不转了,拔掉CPU12v供电四脚插线风扇转,拆下主板测量图中的几只管子坏了,真搞不明白怎么不用也会坏啊。

网友:
LD1010D LD1014D 结形管 断电时,DS是导通的,是这种管子么?

网友:
呵呵   结场管 不要搞粗 了  华硕   一些主板上有用的

网友:
L1010D断电的时候测现象就跟坏的一样。在华硕华擎板子上有很多,不一定是L1010D的原因,不过楼主你可以为了安心先换了试试

网友:
结场管是个什么MOS管啊

网友:
华硕或华擎的部分主板CPU供电下管采用LD1010D/LA1014D时,打值时是零正常的

网友:
有些MOS管短路是正常的    要对它放电   放完电了还短路才正的不正常

网友:
我焊下来测量的啊

网友:
你用电流表加到12V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出现了问题了

网友:
管子坏了的话 有可能PWM也烧坏了 最好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