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45GCT主板加电即掉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1-06-17):
主板型号:ONDA945GCT

故障现象:上CPU,点开关,诊断卡亮一下即灭。上假负载,可以正常加电,但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

维修过程:上假负载可以正常加电,按照思路想,当然是有短路。于是打ATX插座,及小四针CPU供电的针脚,其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于是再次安上诊断卡,加电,手摸各芯片,感觉网卡芯片有点热,拆下来故障依旧。

静下心来仔细观察,发现内存供电处一1500UF/16V电容下部鼓包,上部微鼓,随更换之。故障依旧。再看内存供电由RT9202芯片构成,直接更换RT9202,亮机。

总结:想起月饼老师的话,维修要细心。

该主板故障就是由于RT9202芯片由于电容损坏导致该芯片短路,从而造成一上电就断电的假像。

网友:
有图文并茂就更加好了!~RT9202最爱坏了

网友:
楼主,问一下为什么上假负载就不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