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M2CPU座子超级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前两天接一块GA-M61PME-S2的主板,电压,时钟,复位,复位全对,但不跑马的机器。
开机瞬间打IO的FRAME周期信号无跳变,于是锁顶单桥或者CPU没工作。返回头仔细对照图纸
测试CPU的工作条件,终于找到一个异常点。但让我郁闷了几天的问题也就此俘出水面。先上图

根据图纸,CPU的F11脚接VCORE,F12经过SR19和SR20分压后应该 0.9v。F13脚接地
但让我郁闷的就是在这块坏板实测的结果是F11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F12接VCORE,F13也不接地。
于是另找了几快好的AM2的板实测的结果却是,F11接VCORE,F12  0.9v。F13同样不接地。找了快ASUS
M2N-MX SE的点图对照,该点图上结果是F11接VCORE,F12 接基准0.9v,F13却是内存的数据线。
这真让我搞不懂了,究竟这个AM2的CPU座子引脚功能是怎么定义的呢?希望个位高手能指点下,多谢!
GA的图纸和ASUS的点图,论坛都有,我就不在上传了

网友:
图C 那个F13是NB (MCP61) ,不是CPU

网友(点评):
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正,没想到我闹这么大一个乌龙!郁闷了几天的问题是因为自己没仔细看图引起的

网友:
 呵呵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弯路走大了

网友:
走一次弯路,以后就不用走了,记得清些。。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cydnwry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初学者常会出这种低级错误。以后可得小心了。

网友:
被自己忽悠了哦 呵呵 没事 图看多了就不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