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的笔记本板!! ASUSA6TC的怪问题!高手帮个忙有修道的指点下啊!!

楼主(2011-06-17):
ASUSA6TC的笔记本板 一来的是一个整机 一测试按触发建没反应 就把机器拆了下来 插DC头测试有可以触发了 待机也是是正常的 有拔了 在测试了下 待机又不正常了! 也不触发了 !!就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然后就拖了下那转待机3 5V的IC 然后一上电 待机5A的电流了<b本人刚入实操>!一量了下公共点短路了!阻值还是有0.9 左右的阻值了!发现和1.2V的电感的阻值差不多!然后量到1.2的上管击穿了 !换了个上官就OK了!!然后就放到烤箱了去考了 故障依然!!就是有时候待机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唉 无语了!!高手帮个忙有修道的指点下啊!!

网友:
慢慢找条件啊,不能开机的时候是否有3 5V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说实话,你焊工估计很稀烂,要不然怎么会拖了下待机芯片,然后大短呢?

网友:
电源头到MOS管的电感空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待机一块还有问题,细查工作条件,和后级的情况

网友:
先修待机电压,修好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就是不好修。。

网友:
这种是不好修的,以前 遇到ACER的机器,装上壳子开不了机,不装壳子就 可以开机,这个更怪,最后是壳子顶到了供电的地方。

网友:
细心检查一下,问题其实很小

网友:
还是那里有短路 仔细查下

网友:
对 今天中午换了个转待命3 5 的IC PS51020  待机正常了!不过还是触发掉电!! 查到1。2的电源ICMAX8632被人换成MAX1844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同用的 1。2V的电压是出发偏低 不过电感一边有波形的 就是电压偏低

网友:
哈哈 换了个 1.2的电源IC 1.2就OK了  能触发了 就是没有cpu的PG和复位了 !! 加焊北桥有了  不过还是不跑cpu了 然后就去加焊南桥!!还不行 后来客服没修了就退板了!!!

网友:
初学者路过,多多指点

网友:
待机芯片部份加焊下。

网友:
上管穿了,你怎么不把IC一起换了呢

网友:
你这机子问题怎么这么多啊?是不是你自己把故障范围扩大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吧问题扩大了

网友:
又是ASUS本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