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FFFF。一直闪,2

楼主(2011-06-17):
映泰945板子:在测电压时把内存旁6321联电了,造成短路烧个场管,怀疑把IC烧了,全都更换后,诊断卡FFFF一直闪了,后来,客户不修了,但还有两个疑问1:更换场管后点亮。场管附近有吱吱的响声,,是不是短路还存在,是旁边的电容发出的声,还是??2.此板插电自动开机,强制不能关机。是不是可以判断为IO损坏。(不能强制关机)。3,北桥坏的可能性大么,如何查呢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说明按钮上的3.3VSB偏低造成误以为是低电平。只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