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无PCICLK、PLTRST

楼主(2011-06-17):
进水机器 此机不上CPU 电压都有1.2V 上起CPU 也是1.2V 并且CPU的那两个供电电感开一会温度很高 开机跑电流跑0.5几。各路电压都出了的。上假负载CPU 无时钟 无复位分别是12脚和13脚   查时钟IC RTM875N  有供电 14.318也有电压。 时钟IC CK_MAIN、CK_MAIN2、CK_CPU 都有3.3V 。时钟IC的13脚 给EC 无电压。其中时钟IC的63脚 无电压
现在想请教的是 时钟芯片的条件满足了吗?如果没有满足还差 那些条件?如果满足了是不是就应该有PCICLK这个输个EC的时钟了,如果没有输出是不是就是时钟坏掉了?现在纠结啊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朋友指教。诚心想告诉我的朋友可以加我QQ5513339

网友:
可以更换一下时钟芯片,不行查这一路的负载

网友:
东航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