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r 掉电

楼主(2011-06-17):
  今天来了一个本子,华硕f5sr,顾客说不开机,我检测了下,电流上到0.8,瞬间掉回到待机。
然后我跟顾客说是主板的问题,报了价,具体是哪的问题,需要拆开测。顾客留下了本子,做了记录。
华硕的通病一般都在桥上,于是我就从桥上下手,没有短路。
我换了内存,依然
显卡上电时,有点热。
是ati 的,坏的面不大,于是我做了显卡,仍然继续掉电。
下班了,今天不能做桥了,明天试试。
各位,有好的指教吗?

网友:
是怎么个掉电法啊,不定时掉电吗??还是不开机???

网友:
换个cpu试下再看

网友:
不开机,什么也不显,电流瞬间掉回待机电流,cp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