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中鸟老鸟都来看看啊

楼主(2011-06-17):
我是菜鸟,不知道主板上的公共点怎么找的,帮帮忙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还是美女好找

网友:
能啊,还是美女好找,一看就看到。

网友:
大个子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 ,人家有说是上端MOS的D极是,弄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
美女好找是因为你一看外表就知她是女的。主板公共点指的是哪里?是“地”吗?外表就是,嘿嘿!接口金属外皮。

网友:
公共端指的是保护隔离电路中适配器供电与电池供电的交会点,PWM模式供电的上MOS管的D级就是直接接公共端,所以一般量这里就是公共端。

网友:
同样纠结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ACIN进去的第三个管子

网友:
公共点一般是在上管的D极 有些在精密电阻上 有些在电感上 公共点跟各个供电单元的主供电MOS管和供电的电容都是通的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看着图纸,就是隔开适配器的点和电池的点,最后会在一个点上就是公共点,多见的就是VIN

网友:
高端门场管的D极就是

网友:
公共点就是大家都用的,你看电路图,有好多芯片场管共用一个的就是公共点了。。

网友:
保护隔离出来的。上管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