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失效,是怎么回事,容易解决吗

楼主(2011-06-17):
我的主板是V星880G-E41型号,芯片组是880G+SB710

使用5个月,起初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玩游戏的时候,USB鼠标和键盘会出现反复断开连接的问题(貌似CPU占用高的时候就会自动断!!),随后我把鼠标键盘的接口 换到另外两个接口上面,问题暂时解决,使用没多久,这两个接口也时不时出现断开,当我想再尝试以前那两个接口的时候,发现以前那两个接口已经完全不通电了,接上鼠标键盘都不亮,用U盘尝试依然不通电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容易解决吗,如果容易解决的话,我就不返厂修了,毕竟比较麻烦

网友:
大问题,南桥空汗。

网友:
要么是BIOSS要么是USB接口的问题,返厂吧

网友:
看样子是接口松了,或是脱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我今天试了下,等它再次出现反复USB断开连接的情况时,我把鼠标和键盘都拔下来,接到跳线接的前置USB接口上,当时是好了,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断开连接!!

这样的话。。恐怕是主板内部有问题?  现在问题越发严重起来,有时候刚开机电脑还没什么反应,运行一会,如果再打开网页,USB就会断开再连接上一次,或者打开什么软件时也会断开再连接上几次

貌似是主板电压不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接口松了,我换成机箱前置USB接口,起初正常,用了一会依然会出现这种反复断开的情况。。。最新发现,我重启后,有时会出现显示器没信号的情况,要反复把后面接口全部拔插一次,才有可能正常启动,启动后,我进BIOS查看电压,5V电压那里显示为4.085V 。。。 看来是电压过低啊?  这样的话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
那你着重看下USB的供电部分是不异常,也有可能识别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是直通的南桥的话,那建议做下SB,如果说是到芯片的话,换掉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看下这个图,我感到压力很大啊。。
按说主板5V和12V是由机箱电源直接供电的,难道是机箱电源有问题?您觉得像这种情况,是电源问题大点还是主板问题大点?

网友B:
看样子是电源的可能性较大,先换个试下

网友:
5V和12V这么低?还可以开机?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根据上面的说法,我觉得也应该先换个电源试一下,不行的话看看受控于哪个芯片,然后更换看看, 可以先加旱,重做后更换嘛! 传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系统里用着不能用的时候有提示什么失败的话,看有什么驱动没打上。换系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首先要换的是电源。。

网友:
电压这么低也能工作,你用的什么软件测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测试,发现是软件误报,BIOS里查看,5V电压是4.0几,12V是11V ,还是偏低一些。

更换了朋友的山寨电源,开机BIOS里看,5V是5.0几V,12V也是达标,测试了一天,没发现USB出问题,但是今天我把老电源又换 上来,竟然USB也不断开了,不知道是不是短期没体现出来,再观察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件报错引起的,我们都走啦弯路啊

网友:
供电不足吧,要不就是南桥虚了

网友:
经过你这么说的话 先换块电源试试 如果以后出现这问题 就吹S B吧

网友D:
我感觉是给usb供电的5v电压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在电源的第4脚直接接出一个5v电压。就能解决。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供电,有供电没数据 找南桥

网友:
老师,我换回自己的电源,前两天还没事,后来玩游戏又出现USB不停断开的问题了
好像是电源5V供电的问题吧,我的电源是台达给DELL代工的电源,额定420,主动PFC式,我开机在BIOS里看了下,3.3V电压是1.5V,5V电压是4.06V,12V电压是11.3,不知道这个显示是否准确,不过确实是偏低,那么这个电源该怎么修理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你这样,单测电源的个组电,然后再接负载,看电压有偏低没,确定了电源有问题了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电源的可能性较大,先换个试下

刚才拿电源找地方用仪器测了电压,5V,3V,12V都正常。。不像主板BIOS里显示的那样偏低。。郁闷啊 ,不过没按您说的加负载测。
那现在这种情况,会跟系统有关吗? 还是主板? (偏偏是玩3D游戏会不停自动断开自动连上。。还真奇怪)

网友(点评):
你这样以后,到感觉是主板有问题啊,要不这样你找块主板试下,验证下是不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给usb供电的5v电压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在电源的第4脚直接接出一个5v电压。就能解决。

哥们,今天我去找人用仪器测了下,5V12V都正常,而且我这个问题是在玩3D游戏才出现,难道是5V电压不稳? 或者根本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我看这个样子象供电不足,电源好大的哦,换个试试。

网友:
我感觉是给usb供电的5v电压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在电源的第4脚直接接出一个5v电压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把

网友E:
我的解决方法是::直接找个5V电源飞线过去,开还会不会出现电压问题,如会,则直接干上USB连出来的第一个芯片

网友:
同意30楼的方法
找一5V点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解决方法是::直接找个5V电源飞线过去,开还会不会出现电压问题,如会,则直接干上USB连出来的第一个芯 ...

用电压表测电压,电压正常,但使用中却出了种种问题,今天我把朋友的电源又拿来试了,玩了半个多小时游戏,没出现USB断开的问题,而且我发现个问题,当我插上USB给手机传文件的时候,发现手机电量会涨的,而我的电源,在插上USB时,手机电量不变,甚至有时候还随着时间增长而减少电量,可见确实跟电源有点关系。 最郁闷的是,我昨天问我朋友,我的电源在他家,玩了半个小时游戏,也没出问题,难道是电源跟主板不兼容?

请问这位老师,我的电源这种情况,该怎么修呢,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USB的物理连接
到南桥的通路
5V的供电
南桥的usb相关模块:供电 时钟 补偿 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