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正屏显示器有回扫线

楼主(2011-06-17):
    这显示器是我师兄修的,所以具体是怎么修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拿过来时是白屏,然后我师兄查到驱动板上面的一个小芝麻管坏了,换上好的能显示了,就是有一边比较暗,一边比较亮,中间有一条先在那来回扫动,搞了半天就还是那样,顾客等不及了,说能显示就行了,拿走了、、、、本来还想再研究研究的、、、、、
哪位高手能指点下是什么原因会这样?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飞利浦的,现象一样的,是程序的,建议改驱动板

网友:
我修过是按住最左边的建  按几秒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要不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这个客户真好说话

网友:
飞利浦好像刷不了程序、、、、我们没有刷程序的工具,都是拿到别人那里去的

网友:
这样的客户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