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内存不过了,请大侠出招

楼主(2011-06-17):
SPD有3.3V,系统总线有3.3V,六个时钟全是1V,184脚有1.8V全正常,主板就是跑C1,内存插不插都这个代码,地址线和数据线电压都为0.9V
内存不过
同意楼主:
1.0
dadabd
同意楼主:
先扎ad线

网友:
枯木道长
打桥,搞IO。这些查内存的工作条件都基本有木! AMD的CPU爆头,也可以导致 RAM 挂。

网友:
你有没听到主板报警,如果不报警十有八九就是BIOS问题,你刷下BIOS ,如果不好,就做个北桥

网友:
有三条地址线开路的话有可能北桥空焊,如果是AMD的就查CPU和座子

网友:
北桥几率大,重做一下北桥。

网友:
空焊的可能性大哦,加焊吧

网友:
楼主所说是一开机跑C1,还是跑完其它的再跑C1停下来的?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可能是内存坏了或者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如果你用的是amd的cpu 换个cpu试试

网友:
AMD 先换U 刷BIOS 再干U坐
INTEL 刷BIOS 干北桥

网友:
bios和北桥

网友:
sunshing
的帖子
跑完其它的停在C1那里

网友:
傲冰
的帖子
主板不报警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这样,那就首先刷BIOS,另外楼主要说明一下是说明芯片组的板子。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网友:
怎么连主板型号也不说明下?又不是什么闺板。

网友:
跑完之后显示C1?不上内存也是?80%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8.9就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问题线 再考虑桥

网友:
说明一下,此主板是七彩虹N61的单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