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 供电短路一例

楼主(2011-06-17):
最近老是碰到供电问题的卡,估计天气热了,用料比较差的显卡供电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出来了
GTX460 开机电源风扇转下就停,证明保护电路动作了,
目测各元件外观无明显异常
量一级电压输入 发现12V 其中一路短路(不接外接电源线的情况下,两组输入是分开的)
跑线找到最下面一组供电MOS上管DSG三向导通,拆下后测量短路,查MOS型号为4929N 最大为52A 6毫欧的管,不太可能那么容易烧毁,顺着往下查,发现两组下管4935N DG短路,拆下测量这两个管是好的, 该卡与前两天修复的一张260同样的主供电IC ncp5388 ,每组供电需要一颗额外的驱动芯片,查驱动芯片下管控制极短路,拆下测量果然损坏,更换之.
将mos和驱动芯片换好之后,上机前测量,发现这组输入12v对地阻值600欧左右有问题,正常为正向一定阻值,反向无穷大,拆掉输入端一颗16v固态电容,阻值正常了.测量电容居然有625欧阻值,证明已经损坏并且严重漏电,拿电容表测量只剩7uf不到的容量,可外观上却看不出来,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固态电容损坏的,看来以后要注意f0-OCRZ这类的电容,暂时还未去核实是哪家生产的电容器,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说下.
将电容更换为日化PSC 16v270uf,顺便再测量其他f0"固态电容",无异常,上电
滴一声,自检画面亮起,还是如此美妙,百听不厌的声音!
进系统后打开GPU-Z 发现显卡核心频率接近900,god,肯定是给刷卡超频超坏的,果断找到原版本bios刷入
开始循环测试3d通过,此卡修复

网友:
查了下,损坏的固态电容器为台湾立隆电子的,OCRZ;OCZ;OCV;OCVZ等系列..曾经购入了一批日化PSC和富士通R5 R7系固态电容维修用的,稳定性能一直很好,没有出现过问题..哎,果然电容器这种东西还是小日本原厂的好.

网友:
这么好的卡,GTX460,真是牛

网友:
GTX460应该还在保吧.看来楼主是维修站的.偶现在用耕升的GTX460关羽版,真还有点担心.

网友(点评):
耕升的东西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我长期使用的都是耕升和迪兰恒进的!

网友:
你自己开店的还是维修站啊?现在就修得到GTX460的显卡?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维修站,卡客服判为烧坏,属于认为损坏不给予保修,品牌就不透露了,费米现在确实流入维修市场的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