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掉电

楼主(2011-06-17):
    旭日150加电,电流走势,0.5-0.7-0.9-1.2-1.5-1.7-2.2然后掉电,该电流一直上升,并无跳变,而且最后掉电。从维修经验中得出,北桥坏掉,更换北桥OK!

网友:
是不北桥微短了引起的?

网友:
北桥掉电,很常见

网友:
那个机器供电芯片虚的多啊

网友:
这机器不是有通病嘛   先试一下再说   电源芯片容易虚

网友:
这个机客户拿过来是不亮,我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供电芯片和北桥都是通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05和北桥

网友:
没有跑马···楼主查到北桥的哪个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