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笔记本如何装双系统,高手来!

楼主(2011-06-17):
我手上一款HP CQ42笔记本,想装双系统,原来是有WIN7的,想再装个XP的,有高手装过没?百度谷歌一下,有很多办法,都不敢尝试一下。毕竟好像惠普的新机要装XP系统还得刷BIOS   求高手解答  定然重谢!

网友:
一般都是先低到高,这个机器不知道行不行。兄弟装下试试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我知道,我是想问下有经验的人。

网友:
可以的,我装过N台,先装XP,再装WIN7,,,,,比较挑系统,很多GHOST 系统会蓝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现在我已经有WIN7的,不想格掉  毕竟是正版系统。

网友:
都是先装XP      先装WIN7的   我还没装过

网友:
只要你一步步的装不用GHOST   先后应该无所谓吧。

网友:
你先空出一个盘出来,在把XP   G到另一个空出的分区里面,,G完后就进入XP系统,再在运行一个软件就可以变成双系统了

网友:
我的这种方法,你就不用先装低版本系统在装高版本系统了,要的话就说一下,我在把我用的软件发出来,,

网友:
找支持多系统的软件吧 比如SFDIsK

网友:
还没搞过~~正需要看看~有懂的赶紧说下吧

网友:
找个软件试试 应该可以

网友:
BIOS里设置了兼容模式后先GOST一个xp系统,安装完看进系统时有没有蓝屏,没有的话就不用刷BIOS了,然后再安装安装版Vin 7

网友:
如果楼主装好了win7的话  xp就要慢装的了,,装的时候要按F6装载下SATA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要,能加下我Q272239175  教下吗?

网友:
先装XP到C盘  然后再装WIN7到D盘  更改开机菜单 就可以了啊

网友:
从另外一个盘分出20G,再把XP装进去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要了,加下我企鹅吧  272239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