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0 IU 白屏故障。。。。

楼主(2011-06-17):
昨天接到方正R410  笔记本故障为白屏。拆下A B壳量屏上供电电压为2.2V正常为3.3V  在拆下D壳量为屏的供电3.3V为正常。怀疑是排线问题。。飞线后能显示。但屏右边有哟4CM竖起一条黑屏。上下拉长哟1CM  分辨率调过 “涛声依旧”外接正常。。。换了新的排线后还是一样。。。。加焊北桥“涛声依旧” 郁闷中。。。。求救啊!!!

网友:
该机  为集成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呢?

网友:
屏坏了呀。。。

网友:
换屏后 还是一样啊!!!!驱动也打 过 就是不行  郁闷。。

网友:
裸机点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有个SiS307的Bga显示芯片管理屏输出的!焊下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先代换屏,不行的话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

网友:
发到基地去了。。。

网友:
LZ 如果有结果了发出来。这个问题很少见到

网友:
先细心打下LVDS信号吧、看是否有异常。不知道BIOS有问题会不会导致在笔记本中。。。液晶显示器里这种问题刷程序大多数是能好的。

网友:
怀疑是bios设置的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
先找个驱动板点点哪个屏先!再看看图纸!那个屏需要多少组供电!有些屏不止一组供电的!有两组供电的!

网友:
    被基地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