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板子都怎么了,触发就灭,??又不灭??怪了

楼主(2011-06-17):
就是那板子,不知道哪里问题。一触发就灭了,在触发也能点亮一下,说明应该不是电路保护,是哪里接触不好,或者那芯片坏了。?是吗?有人知道吗?拿给同事研究下,他说能开机喔,呵呵细了。他是点它5,6次开机,他就跑起来了,或者,连续短接开关,等马跑过了,放开也才行。不是一两次的事情,我自己试试很多次, 都能跑马。能勉强进系统,但没长试稳定不。有谁有经验的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忘了说,板子是映泰n61的amd u的板子。是单桥的, 那电源管理芯片我很少见的,什么7LL的,不太清楚型号。麻烦大家了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虚焊

网友:
单桥的桥易不稳定,这个要注意

网友:
遇到这种 我通常是先加桥

网友:
注意单桥的板子,所有的时钟是由桥提供的,所以先要确保桥没有虚焊,然后再找其它问题。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正不正常,应该是有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单桥问题很多....

网友:
热天来了,单边桥的板子会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我也 遇到 类似的问题   不过我 那个主板不是映泰的 是V星的   我开了3次才  点亮

网友:
单桥的想都不用想,加焊桥先。。。。掉电后会重启吗?会重启的话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