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用什么中密才不能被破解

楼主(2011-06-18):
无线路由器用什么中密才不能被破解,经常被人蹭网

网友:
在线等啊,请知道的老鸟告诉

网友:
无线状态里可以看到谁加入你的网络MAC地址,mac地址过滤开启,加入他的MAC地址就连不进来了

网友:
wpa-psk/wpa2-psk,不过要求路由和网卡都支持

网友:
这个你可以设置超级密码啊

网友:
绑定mac地址是一不错的方案,不过你指的是不是要用的加密方式啊。。。。。。。。

网友:
直接绑定IP地址 就算破了也没法用

网友:
用WPS2以上格式的,目前还没有工具破解

网友:
修改路由默认登录密码 设置MAC地址绑定 使用wpa2加密 WPA2通过抓取握手包还是可以暴力破解的 所以为了防止密码被暴力破解 wpa2密码尽量使用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的密码组合   让破解的人跑个几年也跑不出来

网友:
绑定IP地址。

网友:
把网络隐藏起来就好

网友:
绑定IP和MA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喜欢这个结果~!跑几年也跑不出来,跑到他哭~!!!

网友:
太狠毒了 a a

网友:
现在新型的 路由器 都支持加密 随便 用一种加密方式 他都不好破解的

网友:
不是以前那个年代啦。。。。   现在想破都难的很

网友:
不好蹭喽

网友:
绑定IP用静态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