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拿了块478主板。跑00.量了PCI-A15有3.3V。PCI-B16有1.5左右V。IDE1脚5V,AGP-A7 3.3V,内存。其他供电都正常。按了南北桥也没反应,由于没有478假负载,随便量下32脚的BIOS。13,14,15对地一样,17--短路。。。。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放过电不!要不就是BOSS!

网友:
检查短路的元件

网友:
内存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电了。清了BIOS。一样、这样是BIOS坏吗

网友:
有波波不!有时候有电压不一定有波形!还有就是你的CPU这个主板支持不!

网友:
很明显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