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S2609(vus260-385)nb1700不加电,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6-18):
方正颐和S2609(vus260-385)nb1700不加电,请高手指教
插上电池3V,5V正常输出~以前用电池能开机。现在电池没电了。不知道能不能开。
电源插口附近一个白色的F2一端电压19V。一端只有2.5V是不是正常的??
电池

网友:
F2是保险,一端19V一端2.5V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直接短接就好

网友:
那就是保险坏了,找一个一样大的换上吧,直接短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