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Plus问题

楼主(2011-06-18):
三星R23 Plus 每次开机停在LOGO处,要按一个键才能继续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
有哪位师傅知道什么原因。
三星

网友:
把键盘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上次遇过那问题,加焊解决,散热你要处理好的!你修好了记的说一声

网友:
时间长了忘了怎么修的了

网友:
开机按Esc去掉L0GO看卡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