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新手维修故事

楼主(2011-06-18):
这个板子一开始上电时  跑代码跑00,这时就用第一步:测各项供电,发现内存供电偏低,而且用假负载测CPU的工作条件,发现CPU的复位没有。从图所知,这个内存供电是常见的开关式供电,由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信号经过一组上下管,再经过一个电感后到内存的。既然内存供电偏低,那肯定是这里面的哪个原件有异常。于是我首先就替换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可是发现电压还是偏低;再下来测这组上下管,(个人推荐测的时候吹下来测,别怕麻烦),发现下管G了,不用说,找个换了。然后内存供电就正常了。再回去测CPU的复位,发现也有了。上真CPU,跑马一切正常。
总结上面的维修过程,第一就是要测各项供电,只有供电正常才去测别的,上面的板子虽然CPU的复位一开始也没有。但当内存供电正常后一切都正常了。所以维修时切记步骤!!!!!!!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NB工作条件不满足,从而NB无法正常发出CPURST信号给CPU。

网友(点评):
标题不正确,没有型号,测量过程,很难转.找点实际点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内存的供电还有同时供给北桥的,北桥缺少供电肯定也不能复位,所以导致U也不能复位

网友:
都没怎么量就换内存供电IC呀!至少测测他的工作条件满足吗!什么型号也不知道!

网友:
不错,不错,比当初我转正的时候发的贴强多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