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开机无显 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1-06-18):
今天接一台联想3000 G430的本本开机无显,插电开机 电流从0.8-0.7-0.6一直往下跳变,中间有一个小起伏,但最终0.56A  屏无显,从电流上看应该到显卡显示这里出问题了,但网上说BIOS坏的很多 于是刷了一遍BIOS 发现情况还是一样 再看是PM40GM的集显  于是加焊北桥,问题解决,估计这款机子北桥虚焊的相当多。

分享一个原机备份绝对好用的BIOS  不过型号网友们刷的时候型号不要弄错,这款本本有好几种BIOS版本 我的是蓝板的集显

网友:
楼主你这个BIOS具体对应的是哪个版号啊?谢谢。

网友:
我每次作笔记本显卡一般不会去加焊,因为很少有加焊过之后不返修的,每次就直接取下来重新植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的有铅珠还是无铅的,有些重新植了也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笔记本我都是用无铅的,不过台式机就用有铅的,笔记本用有铅的就老会再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发热量大的就用无铅的好

网友:
那要什么是什么机子了

网友:
楼主最好公布-下板号和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