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lenovo 3000 G430 有时花屏

楼主(2011-06-18):
接一客户lenovo 3000 G430 ,客户描述把机器到下就花屏死机,测试确有这种故障,有时一开鲁大师测不一分钟就花屏,死机。拆机后,发现此机器显卡为G98-630-U2,出厂日期是0804,刚开始认为是显卡可能是虚焊了,加焊了一次,故障依旧。在网上查了下此世片,有改良的10年版的,但也有人说此显卡可以不改良,再作BGA,取下重新织珠,还是不行,测试发现一按显卡附近就花屏,不接的话时间比以前要长些,推段还是显卡性能不良。订了片10年改良版,更换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花屏  一般显卡本身问题的不多

网友:
一按显卡附近就花屏,会不会是PCB板的线断了导致的?不过你换了显卡又好了就纳闷了!

网友:
这种缺陷显卡更换改良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
此机器发现没有维修过!做了几次BGA,没有什么异常,板子应该还不错

网友:
显卡会花屏。别的就不会花了?

网友:
这不是通病的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lvjingang -4 无意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