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K9N7G-R5,都无电压,求助?

楼主(2011-06-18):
捷波主板K9N7G-R5,上假负载测量,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均无电压,MOS管上有电压输入,无控制,CPU和内存供电都无控制 。求助!!!!

网友:
先换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

网友:
CPU供电是最后产生的。可以查内存 桥的供电

网友:
有些主板要上真U才有电压

网友:
上CPU了,但是桥 和内才能 和 CPU供电还是都无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