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治具设计

楼主(2011-06-18):
做了个BGA治具图。防止PCB变形。等做出来再上传实物图。

网友:
期待实物图的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治具设计  可调特写

网友:
下面什么加热的?3个孔一样的,螺旋热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四个热风加热孔。然后形成螺旋热风。

网友:
能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用做它干嘛。唯一的是上温度比较高。会有0.2-0.3个毫米的变形。
当初设计时候变形要求不超过0.1MM,验证期限为6个月不变形。价格1800.
实际上没搞定,材料没有找到更好的。
还正在找新的设计材料。

网友:
我很喜欢热风底部预热的返修台,看哪个上加热像是美国OK返修台的
你有朋友有这机子?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的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OKI的。现在我这手头上有5台。都是二手的。自己修理出来2台比较稳定的了。还有3台在研究。有点小故障。剩余有时候程序报错。找不到维修手册很郁闷。比较多的跑程序15#报错。老兄要有相关资料奉献一下啊。

网友:
OKI 不便宜哦 二手估计要5-6万元。还有5台!
不知道这么贵的机子用来做T60 T61那种灌胶的北桥时 南桥 显卡会不会爆锡!
就像艾尔莎早期的机子也是很贵但是效果比不上深圳那些3温的返修台。

网友(点评):
肯定不会爆了,我现在做无铅G41/Q43/963/系列的南北桥都没问题,良率99%以上(除了掉点的)。

网友:
艾尔莎的这边曾经有20多台呢。是远红外加热的。尺寸太小了。做主板老变形,做显卡还凑合。当废铁处理了。

网友E:
返修台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修台出吗?

一般不1台1台的出。Q里面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