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00

楼主(2011-06-18):
型号如题  开始客户拿过来是是不亮 跑什么电流忘掉了,拆机一看 是amd的cpu mcp67mv-a2  的桥(三桥合一)这种机子我想不是桥就是U坏了,,直接上BGA加焊,,
通电亮机 客户取走  结果 昨天又回来了。。大概就10天的样子吧,,,
机子上电看了下电流  跳变如下 0.26 0.78 0.98 1.12 然后就掉到了0.8左右就不动了(不上内存也是一样 ),此机能亮时会反复这样跳变三次左右  我想估计是桥是问题吧 因为是加焊的心里没底 于是取下重植  TNN的还是这样,,后面又重新加焊。重植了一次 还是不行,,这下无语了,,  此桥是网上查了下  测试的都要200大洋,,当时机子是同行拿过来和  只要是150块钱 现在都不知道咱办好了
不知道谁有碰上这款机子过啊,,因为是AMD的CPU现在也不确定是桥还是U的问题了

网友:
补充下  此机子一开机 大写灯和数字灯是长亮的,,

网友:
加钱换芯或换板

网友(点评):
就怕 同行到时候说是我们给坏了,

网友:
感觉像CPU的问题    不过看情况是桥的故障   不好说  换个U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没有CPU啊。。有早就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怕是CPU的问题  桥取的时候都是很小心了,,温度也不高 就是怕坏桥

网友:
你最好换个cpu看看

网友:
感觉CPU问题,这个机子图纸好像比较难找

网友:
桥的问题占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