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高压部分的电路

楼主(2011-06-18):
如图 象这个模拟MOS管和高压线圈(不知道画的象不),请问
下大牛MOS管的输出和变压器之间可以测到12V的电吗?
或者这段已经是高压了 怕烧到人 呵呵 弱弱的问下

网友:
高压变压器输入级电压是可以量的,只不过是一个脉动的交变电压,两个MOS管的导通与关闭把输入直流变成脉动交流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检查个有时间的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问下这个脉动交流大约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