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8):
请问各位高手联想Y550开机掉电进过水的。开机检测有5V和3.3V。水是进到USB口处和一块芯片为RT8206B的地方。本人才学本本时间不长多谢高手指点
掉电后可以在次开起。我清洗了。没有看到腐蚀的地方。

网友:
测测各大电感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先确定掉电是因为短路还是电压缺失引起的。

网友:
看看附近的电路 有没有腐蚀

网友:
看看有没有腐蚀

网友:
你先看看有没有腐蚀。在就是把水的地方清理下在测试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掉电后还能触发吗,要把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楼主先清理下进水的地方,,在把主板烤下,,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看有没有腐蚀的都要焊一下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先洗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后可以在次开起。我清洗了。没有看到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位置看看电阻坏了没?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缺电压  加电时  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应该是欠压或是某个PWRGD没起来的问题啊

网友:
看是缺电压还是短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注意小电阻哦,看他们阻值是否偏大和偏小。

网友:
清洗一下  看看周围的小电阻和电感   进水的机器麻烦啊

网友:
跑到多少掉电呢

网友:
你近水的地方是系统供电呀。把那个芯片换掉试试,不行就要查工作条件了。

网友:
貌似不过内存哦   楼主看看内存  那部分怎么样

网友:
掉电,电没上全。要么就是有短路地方,楼主开机用万用表测下吗,不行把进水的地方芯片更换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