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26C,电流上到0.52就不动了。

楼主(2011-06-18):
小弟新开张接的第一台笔记本,2修机、动过北桥,其他好像也动过。拿来像显卡没过,加焊显卡OK。装机进系统。进去显示没有找到系统,准备用光盘装系统,进PE的时候就卡住。关机再开就不亮了。看电流变化0.01-0.03-0.35-0.48-0.50-0.51过后会升到0.52-0.53.0.54.像是内存没过。更换过北桥,重植过显卡。涛声依旧!!!量北桥电压1.06,1.49.2.5内存电压2.5,1.25也都用。。。现在没招数了。请求思路!!!!
更换了SB还是老样子啊。。郁闷哦!!!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下SB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流变化像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建议你考虑SB的原因你自己也说了啊:“进去显示没有找到系统,准备用光盘装系统,进PE的时候就卡住。关机再开就不亮了。”

网友:
sb问题主要就是体现在设备找不到,当机之类的,换个SB试试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 数据线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加焊了一次SB、待机从0.01变成0.08了, 电流上到了0.58. 还是不亮不跳变。

网友:
sb的可能最大,换个Sb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加焊了一次还是不对、

网友:
S26的通病应该是显卡下面有两个掉点的,不会被忽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芯片下面还是背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个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了SB还是老样子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显卡和北桥都易掉两个点.

网友:
半层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中,坐沙发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通病是掉点?那不是要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卡下面,正放板子(CPU在右)显卡芯片的左下角位置,那里本身有几个点是没有的,回上显卡的时候容易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