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1-06-18):
一块致铭的*****nc61s-l主板,第一次上电,无复位,CPU供电只有12V,其它电压均无,直接量桥(单桥)的场管,上管正常,下管输出为0,立马风枪一吹,换一个上去,如图
以为就这样搞定的,结果,故障依旧,拆下管子,用蜂鸣挡量了下D跟S脚,一下叫起来了,显示只有012,D跟G的阻值为700多,再量电池旁边的管子,发现G为0.84,D为3.3,S为0.04,明显也不正常,求救啊,速度啊

网友:
最好换个型号一样的

明显不是这问题,现在D跟S之间就不正常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不。如内存桥等

网友:
NF几乎 都是 桥的问题

网友:
AMD的这个板需要注意时序.如果这个供电是总线供电,哪需要CPU供电正常才会出此供电..

网友:
把桥吹下吧

网友:
同意5楼意见,修板要按时序来,不能秒杀的话

网友:
重点查G极的线路的.G极:0.84V怎能让MOS管导通...

网友:
按照时序查。内存,桥,VDDA,VCORE,总线。

网友:
重新把桥做一遍。

网友:
cpu下管供电测了没有。怎么跑到桥那边了。上管12V有电压。在测下管啊。糊里糊涂的你。测完下管如无电压测管理mos管的驱动芯片。随后测cpu的pwm芯片。vtt和en。不是直接就去桥查问题

网友:
G相连的管理芯片呢查没?,还是P沟道的?自导通的?

网友:
新手上路 来学习了

网友:
看G集谁控制的?

网友:
乱修,按时序修。

网友:
直接重植株了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在修CPU.总线电压

网友:
电池旁边那个MOS管应该是个P沟道的管 你先把桥供电修出来吧 找控制上下管的8脚芯片

网友:
你测了G与谁相通的

网友:
看得糊糊涂涂的,不知你表达能力不太好,还是我理解能力不好?

网友:
楼主也是一个盲修专家啊,不按常规修板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