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6没有供电,很郁闷

楼主(2011-06-18):
为什么PC118一头有19V 另一头为0?  PQ41的1脚6脚有19V  其它脚没电压,PQ42的二脚我弄到低电压了,VAOFF另一头PQ37我也拆了。。。。

网友:
谁帮帮我分析下呀,那PQ40的G极和S极都是19V。。。VA+到不了VA那边去。。。。。。。

网友:
当Pq41b的B极为底时,PQ41的1脚和6脚为19V正常,当PQ40的G极为高电压19V时,它也饱和导通了,所以PQ40的G和S都是19V。也正常。当PQ41B的B极为高电压时,PQ41B不导通,所以PQ40的G极电压为PR114和PR115电阻的分压,没有达到PQ40的导通电压,所以PQ40就不导通,PQ40的S极没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的,你没说清问题哦。。。   现在问题在哪里?我量了PC118的一头有电压,另一头没有,我就换了电容,也是一样的。。。。

网友:
PQ41A有没有量过?

网友:
那当然是一样的啦,-VAOFF处为底,那PC118的一头是19V,一头为零也是下常的啦,问题在PQ41a和PQ42是不是有问题,一使-AVOFF一直为底电平。还有是不是DC/-C是高电平的话,-VAOFF也为底,那就查它的来源了。要PQ40输出电压的话,那就要-VAOFF为高。

网友:
是不是仁宝的啊..仁宝的板子有点火回路的.我是没修到过.看别人的贴子后极有短路保护隔离也过不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q42个没有问题,PQ41A全部没有电压。。。不知道从何查起了。广达的板子

网友:
RJ6?是猫吗?那还用得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