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我想问个  高点平  低电平 是与谁做比较的?
比如  N沟道 MOS  D极19V  S 0V  G极多 少就能开启?  有时候G有电压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G极在3V以上就可以完全导通。”

这么说不全面,下面我已经补充了,不知对否,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请不要误导小白

网友:
一些些的!有些信号1.05也是高点平啊!

网友:
要是完全导通,必须大于d级电压

网友:
一写写的!有些信号1.05也是高电平

网友:
要看在什么电路来决定

网友:
要看具体的电路,但N沟道的要高电平才通

网友(点评):
这么高深 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说保护隔离那俩MOS管吧

网友:
大于4V才导通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看错了  他说的是N沟道的

网友:
支持4楼的看法   G电压大于D才能导通   这是N沟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改一下:如果S极是接地的,那么G极在3V以上就可以导通;如果S极不接地(用在保护隔离电路中),那么G极要有22V左右的电压才可以导通。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你的观点是不对的    如果说是N沟道的管子  应该 G及的电压大于SD及  才能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N沟道的导通条件:G极大于S极3V以上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D是5V的话   S接地    G电压只要是3.3就可以完全导通啊   我也不是很懂 求教

网友:
N 沟道 高电平导通  此时是以19  做比较  也就是要大于19V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N沟道场管导通条件和D极无关,满足G极电压大于等于S极3v以上就可以的;
P沟道场管导通条件,满足G极电压小于等于S极3v以上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比喻的是N沟道的  那如果D极是5V  S极是一个后极电压    在没有G极电压之前    G大于S极 假设G极3.3V   像你说的那样G极大于S极导通了      S极有电压了 完全导通了5V    S大于G了   后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以导通后的S极的电压作为标准,再来考虑G极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嘛   N沟道的管子   是G极大于SD才能导通    导通后S等于D 啊   你说的G大于S   导通后 S等于D    所以G大于SD

网友(点评):
OK,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的,跟我绕了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