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read修复工具 3.12

楼主(2011-06-18):
内存不能为read修复工具 3.12,大家下地来用看
文件

网友:
不知道好用不,下来试试

网友:
管用吗?下来备用吧

网友:
实验证明 没什么效果。

网友:
我也用过,好像不行

网友:
不太相信能用,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硬件原因居多,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不管用的 我以前也用过 没办法不行做系统吧 比较实用 还要更换版本 有时候就OK了

网友:
不知道这次的工具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这种现像不是系统问题就是内存自身坏片了????

网友:
这多半是系统的软件与硬件不兼容了造成的、通常都是重做系统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听说好像不是特别的管用

网友:
那是的,万事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
内存报错有专用的软件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