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过硬盘SATA线坏了,导致系统死机,重启后无法进入系统的状况过吗?

楼主(2011-06-18):
说说我个人遇见过的状况。
第一次遇见的是一台新装机,装完系统后,客人要求再装个拼音五笔混合输入法,我一打开网页后,系统就死机了,重启后都进步了系统,过后换了跟硬盘SATA线就好了

第二次是一位客户,拿电脑过来修,说系统坏了,要装个系统,装到一半系统也就死机了,过后也是换了根SATA线就好了

网友:
这种事经常发生,现在SATA硬盘线是母头,遇上质量不好的,时间长了,接口发热,塑料膨胀,造成接触不好,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装不了系统,装一半就死机,后来换了根线就好了

网友:
接口发热,塑料膨胀,造成接触不好

网友:
也有直接认不到硬盘的

网友:
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下次得考虑这玩意了

网友:
sata线只是相对IDE线来说坏的少,,但不代表赛马场不表问题,顶下楼主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多数是SATA线两端插口处松动,变形,而接触不良。电源插口也是容易变形。
线路上一般没有问题,我们没事玩那个东东,在螺丝刀上绕圈,拉直,再绕圈,再拉直如此反复,插回去一样用!很结实的说。。。
记得从哪里看到个帖子,说SATA绕成螺旋状,不但看上去美观,传输速度每秒快了18M!,,具体没测试过

网友(点评):
真的能提高吗? 新创意

网友:
SATA数据线和电源线插头的塑料本身就很薄,容易变形,我曾经用USB to SATA把硬盘放在机箱外用,就因为插头接触不好,损坏了分区表,丢了许多数据
一定要用外边带弹簧的质量好的插头,尽量少插拔。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换线还是一样,换掉主板才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创意,真的能提高?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常见,别看只是条线,惹得货不小,不小心就出现蓝屏、死机、重启、报错等莫名其妙的问题,10楼说的没错:“一定要用外边带弹簧的质量好的插头,尽量少插拔。”

网友:
硬盘线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碰到过接头不好的,

网友:
现在的产品要的是数量,不是质量!

网友:
很正常的,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以后多注意呀

网友:
我以前整台式机是常遇到,电脑慢的和乌龟一样,换个线就好了

网友:
遇见过,问客户说有时正常用一天也没问题,常常用几个钟就不见硬盘或死机,或重启进不了,听这样说就断定是接触不良,用牙签刮下主板,硬盘的金手指,后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