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Workstation(vmware虚拟机)介绍

楼主(2011-06-18):
VMWare是一个“虚拟 PC”软件。它使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运行二个或更多 Windows、DOS、LINUX 系统。与“多启动”系统相比,VMWare 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多启动系统在一个时刻只能运行一个系统,在系统切换时需要重新启动机器。VMWare 是真正“同时”运行,多个操作系统在主系统的平台上,就象标准 Windows 应用程序那样切换。而且每个操作系统你都可以进行虚拟的分区、配置而不影响真实硬盘的数据,你甚至可以通过网卡将几台虚拟机用网卡连接为一个局域网,极其 方便。
vmware虚拟机其主要特性是:
# 使用Unity来集成客户机与宿主机.
# 更加强大的VM录制与回放功能.
# 支持智能卡和相关读卡器.
# 增强型ACE.
# 改进型3D图形支持.
vmware虚拟机安装说明:
1、请卸载旧版本的VM,重启系统后再安装新版本的VM。
2、不能把VM安装到含有中文路径的目录下,否则安装过程中或使用中可能会出现问题。
3、Vista/Win7系统中请关闭UAC功能,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安装程序。
4、请把安全软件关闭后再进行安装(安全软件会拦截VM的驱动安装)。
vmware虚拟机常见问题:
1、新建虚拟机后,出现“无法初始化 Easy Install。如果该错误依旧,你可能需要重新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错误。
解决方法:新建虚拟机时,选择“我以后再安装操作系统(创建一个虚拟空白硬盘)”。
2、点击菜单“虚拟机”中的“安装 VMware Tools”时,出现“Easy Install 正在进行中,不能手动启动 VMware Tools 安装。”错误。
解决方法:请把虚拟机的“软盘驱动器”的“连接”设置为“使用物理驱动器”,或把“设备状态”的“打开电源时连接”取消。
3、启动虚拟机系统时出现“serial0: Unable to launch virtual printer proxy: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设备将要被断开连接。”错误。
解决方法:在虚拟机“打印机”的“设备状态”中取消“打开电源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