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挂灯管解决灯管漏电问题

楼主(2011-06-18):
昨日维修长城M97液晶显示器,送来时候是开机三无,检查是无12V 5V输出,更换电源一体板后,开机亮一下黑屏,排查灯管,有一只灯管漏电导致保护,拆屏发现有胶粘接不好起,为防止意外放弃换灯管,废弃漏电灯管,在屏的背部外接一灯管,这样屏下部是一组灯管,上部是一只灯管,未发现异常,开机显示正常无差别。另外别相信高压条,因为高压条会隐瞒漏电因素。在此期间我用高压条试验灯管都正常,但是用电源一体板则出现保护。着也算是一条经验吧。

网友:
也可以用两到三个30K的电阻并联做假负载

网友:
浪费了一根灯管,如果客户愿意出钱,还是拆开换一组最放心

网友:
直接将漏电的灯管短接。由于灯管的恒流特性,短接后灯管电流变化不大,但高压包会自动降低近一半的高压输出,这一路降低近一半的功耗,对整机寿命不无益处。LZ点亮一只无用的灯管实在是匪夷所思。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也经常用    LZ能把灯管接在外面 还真N
灯管漏电  用通用高压板确实测不出的    可以用可调电流表一个一个灯管测  对比下电流 就知道那根灯管漏电

网友:
用三支灯管不是很对称吧

网友:
哈哈这个我也干过楼主把外接灯管用胶布包起来了吧?有木有?

网友:
不如改个双灯高压条。

网友: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换通用高压板的原因。其实换灯管熟练了也很快的,维修角度来说解决问题的根本才是真正的维修嘛。

网友:
更好更快的方法是四灯改双灯 在废弃不用的两只灯管接口上分别接入2200p/3000v高压电容代替灯管即可 一上一下 剩下的上下两只接口 选上面下面各一支好灯管插上就行了 亮度影响不大 客户容易接受 维修成本极低 也很快捷

网友:
看了半天 还是看不懂        简单点啊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别怕风险,维修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事。 我感觉还是换灯管比较保险

网友:
四灯改双灯吧,别搞得这么恐怖

网友:
我建议换新的把